lm3s811下载问题

楼主:
用TI的lm3s811板子下不进去程序,本来好好的,突然就下不进去了,提示的错误是Could not initialize target device!Please power cycle the board and try again!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我一开始还能下程序,就是突然就开始跳这个错误了,我给板子重新上电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TI的lm3s811板子下不进去程序,本来好好的,突然就下不进去了,提示的错误是Could not initialize target device!Please power cycle the board and try again!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我一开始还能下程序,就 ...

莫非是跟0212009623、citymoon一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0494&extra=page%3D10%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ascdesc%3DDESC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LM Flash Programer 下载试试,如果不行,很有可能是 Jtag 锁住了。

网友:
如果是真的锁死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得重新换片子。

还有以后要注意一定要加防锁死程序

网友:
八层是锁了

网友:
如果debug不了的话
就用
LM Flash Programer这个把
再不行
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把USB仿真器的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我上次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重装了驱动就好了

网友:
是用什么仿真器下程序的?用J-link有时会不稳定,降低速度到500k,试试,如果有TI板载的ICDI下载试试,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被锁了

网友:
我下的程序很简单啊,根本就没涉及到JTAG,就是一个IO口的初始化,把IO口设置成数字输出,然后赋一个高低电平啊

网友:
好像真的是锁死了,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