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芯片发烫的问题

楼主:
望各位大虾告诉小弟:DSP芯片在调试时有点发烫,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3Q!

网友:
短路?板子焊接有问题 或者代码编写有问题,出现一些IO冲突

网友:
是什么DSP呢?得看看种类,有的发烫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