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一个驱动和功率放大电路求教各位

楼主:
各位帮帮忙,我设计的目的是一个驱动1MHz的超声换能器,其阻抗大约为100欧,要求输出功率可调0w-20w之间
我试图采用PWM调制功率
目前的电路图如下,附件1中,三极管后接出一个1MHz的信号,为了提高输出功率,采用4片IR21844并联,通过调节R7的阻值实现

调节死区时间,从而实现PWM的功率调节。

之后HO 和LO采用半桥功放电路(如附件2所示),对于半桥功放部分我使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将HO LO分别接反向的1MHz频率

方波信号,然后在变压器次级得到了如附件3所示的电压波形图,由于multisim没有PM50502C我选用的是2sk3233,此波形很怪异。

现在请问  1 半桥功放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应该怎么修改以得到连续的方波大功率信号以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2 附件一部分的电路各元件参数选取是否存在问题?应该怎么修改

万分感谢

IR21844驱动电路

IR21844驱动电路

半桥功率放大电路

半桥功率放大电路

示波器波形

示波器波形

网友:
好像不能达到这个高的频率吧,看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不行了

网友:
1 仿真部分降低输入信号频率也还是不行,是不是电路设计本身的问题?
2 如果需要如此高的频率需要换哪个型号的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仿真部分降低输入信号频率也还是不行,是不是电路设计本身的问题?
2 如果需要如此高的频率需要换哪个型号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