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EK-LM3S811-ND Rev2 串口不能通讯?

楼主:
TI MCU 研讨会上送的LM3S811评估板是EK-LM3S811-ND Rev2 板,插上USB口,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有三个串口,用LM Flash Programmer最新版下载原来在另外的LM3S811板试好的串口程序,为什么在EK-LM3S811-ND Rev2 板上不能用,另外三个串口到底用哪个串口通讯啊?
另外转换为MDK 下使用coocox 固件,电脑设备管理器上一个串口也没增加,难道这个板子不能使用串口,要另外接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I MCU 研讨会上送的LM3S811评估板是EK-LM3S811-ND Rev2 板,插上USB口,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有三个串口,用LM Flash Programmer最新版下载原来在另外的LM3S811板试好的串口程序,为什么在EK-LM3S811-ND Rev2 板上不能 ...

CCS固件是可以使用虚拟串口的,CooCox固件是不能用虚拟串口的,得外接。

CCS固件是支持LM Flash Programmer的,CooCox是支持MDK来Download的。

楼主:
三个串口虚拟哪一个通讯啊?我怎么三个都不行啊?很想知道为什么EK-LM3S811-ND Rev2 板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有三个串口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个串口虚拟哪一个通讯啊?我怎么三个都不行啊?很想知道为什么EK-LM3S811-ND Rev2 板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有三个串口显示?

没记错的话,是Stellaris ICDI Serial Port。板子没在这边,楼主自己检验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是Stellaris ICDI Serial Port。板子没在这边,楼主自己检验一下看看。

是图中COM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图中COM5吗?

是吧,你测试看看咯。

网友:
测试可以通讯,但是乱码啊,在别的 非EK-LM3S811-ND Rev2 板上正常啊,什么原因了?绝对不是程序问题,你们试的行吗?

网友:
好心人试一试吧,难道EK-LM3S811-ND Rev2板这么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ev2? 是论坛那种板子么

网友:
EK-LM3S811-ND Rev2用的是LM3S3601做仿真器

网友:
EK-LM3S811-ND Rev2 板

楼主:
有谁试的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试的可以的?

这个东西,真怪。

我在Windows 7 ultimate 32bit 里,收发都是正常的,用TI给的uart_echo例程,收发了大串字符。CCS支持固件模式下,用LSD给的光盘里的驱动。

在另外一台Windows XP Ghost版里,居然用不了。连LM Flash Programmer都不能连接板子。

网友:
我就是在Windows XP Ghost版里,LM Flash Programmer可以下载,但CCS固件虚拟串口通讯不行,测试是乱码。用别的非EK-LM3S811-ND Rev2 板可以,奇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板子的虚拟串口测试通讯是正常的,但是自己在UART0,UART1上外接MAX3232和电脑通讯时,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UART0数据全为FF,UART1接收不到数据,你的程序调成功了吗?

网友:
我也是   我用的3232调试在示波器上木有反应 气死我了

可不可以通过 icdi-nd直接实现数据通信我想问一下

网友:
学习了

哈哈,终于明白了:carnation: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