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液晶12864上面显示采集的波形

楼主:
关于在液晶12864上面显示采集的波形

我的描述:我是用msp430单片机作为控制,利用内部自带的12位AD转换器,先采集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形,然后在液晶12864显示采集的正弦波形图。

我的问题:1:让内部AD采集的时候,是应该高速采集吗,或者说全速采集吗?

                  2:一定要等128个数据采集完以后,然后再12864液晶上面显示吗, 然后再采集另外128个数据,又在12864液晶上面显示,一定要一帧一帧的显示吗?

谢谢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感觉12864只能全屏刷新.等楼下高人详解

网友A:
我用stc12c5a32s2做过,见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9062-1-1.html
1、对于高频信号,肯定要高速采集,但对于低频信号,可以在ad之间插入延时,放慢采集速度。
2、为了保证ad采样的高速和均匀性,必须采集一定的数据后在绘屏,这样不断重复。

网友:
AD应该在条件的准许下尽量采用速度较快的模式,省下时间处理其它任务,显示要整屏刷新,除非数据不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用画图指令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tc12c5a32s2做过,见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9062-1-1.html
1、对于高频信号,肯定要高速采集,但对于低频信号,可以在ad之间插入延时,放慢采集速度。
2、为了保证ad采样的高速和均匀性,必须采集一定的数据后在绘屏,这样不断重复。

有没有所用到的元件清单及怎样把他们组合起来

我是新手,可不可以发到邮箱730400533@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想法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能不能把相关的电路图和程序发给我?可以发到这个邮箱810796690@qq.com

网友:
楼主的12864什么类型没说清楚,st7920控制类型的图形模式我做过,程序优化并开缓冲区,最好的情况能刷到每秒30帧~35帧,效果嘛你看能不能行.
AD自然是要全速,还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问题,最好能调整不然你只能看到不断移位的波形.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