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面试

楼主:
中午休息时间长心血来潮去一家公司面试了,想想也学了一些日了的C51了,去试试深浅,回答了一些问题还算不错能答上,都是些基础的,后来就聊开了,聊到写程序之类的话题,看的出来面试我的是一位资深工程师了,说现在学校出来的学生大多用C,都不会汇编,其实这是在误导学生,汇编是基础,就算你用C写完程序编译后反汇编出来还是用汇编去检查程序,所以不会汇编你怎么去检查自己写的程序到底怎么样呢......,想想还真有道理,不知道现在写程序高手的成长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个汇编是高层挑错时用,平时工作当中是不用地

有些单位的老工程师才用,他问你什么你尽量答就是,没看好汇编,这好比是步枪同大炮的区别

网友:
如果他非得要懂汇编的,那俺最适合不过滴鸟。俺51、86汇编都行啊。

网友:
8H14地说:俺不懂汇编。

 如果说完整的话,应该是以前曾经懂过,现在流行的CPU的汇编不懂了。
 懂汇编好自然不假,不过要知道这年头描述电子技术最合适的成语叫“日新月异”,恨不得隔三隔五就冒出一套新系列来,要追踪着每个系列都吭哧吭哧弄懂学通,俺不早就成烈士了?!
 其实没那么邪门,①只要曾经学过哪怕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机种,必要时把汇编打出来瞅瞅还是会猜出个89不离10的。②其实为了调试看汇编几率极小,至少俺没碰上过,那简直是要挑编译器毛病。
 不是俺偏颇,打个比方,现在电路IC用得很多,如果你是晶体管电路高手,能把IC的内部模块逐一分析得清清楚楚当然好,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没这个必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所以说现在头大了,这汇编到底要是通呢还是了解了大概呢,本来是准备学个大概有个了解就行了,主要还是放在C上,

还有就是对于单片机到底这个汇编学到什么样才算行呢,我都工作了又有宝宝,虽说时间是挤出来的,但也不可能把每个知识都很花很久时间去学

面试的时候那人问我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有什么不同,各写一条指令,直接寻址没有问题,但写间接寻址的时候我写了MOV    A,R0,那人说不对,我就奇怪了,寄存器寻址是难道不属于间接寻址吗,这不也是通过寄存器才能找到数吗,后来我又写了一个MOV A,@R0,那人才说对,

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寻址指令和数据传送指令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不同,感觉都一样的吗

另外汇编里==这是什么符号,那人和我说这是测试等于,我说测试等于不就一个等号吗

网友:
我懂一点点的汇编。

网友:
红阳我知道,是程序的高手,你说的这一点点是多少啊,可以用汇编做工程吗

所以说现在头大了,这汇编到底要是通呢还是了解了大概呢,本来是准备学个大概有个了解就行了,主要还是放在C上,

还有就是对于单片机到底这个汇编学到什么样才算行呢,我都工作了又有宝宝,虽说时间是挤出来的,但也不可能把每个知识都很花很久时间去学

面试的时候那人问我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有什么不同,各写一条指令,直接寻址没有问题,但写间接寻址的时候我写了MOV    A,R0,那人说不对,我就奇怪了,寄存器寻址是难道不属于间接寻址吗,这不也是通过寄存器才能找到数吗,后来我又写了一个MOV A,@R0,那人才说对,

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寻址指令和数据传送指令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不同,感觉都一样的吗

另外汇编里==这是什么符号,那人和我说这是测试等于,我说测试等于不就一个等号吗

网友:
汇编是学习单片机最基本的东西,不学习汇编,你就很难弄懂单片机的内部构造,还有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写间接寻址的时候我写了MOV    A,R0,那人说不对,我就奇怪了,寄存器寻址是难道不属于间接寻址吗,这不也是通过寄存器才能找到数吗,后来我又写了一个MOV A,@R0,那人才说对,

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寻址指令和数据传送指令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不同,感觉都一样的吗”

楼主还是对单片机不熟练,最基层的东西不了解,建议先学汇编,后学C51,毕竟有C语言的基础,汇编弄懂了,C51就是小菜了。

 以上是小弟的小小见地,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原谅。

网友:
恩,汇编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MOV    A,R0;仅属于寄存器寻址而非寄存器间接寻址,所以你回答错了。距离公司要求还有距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承认汇编的重要性,汇编其实就是整个芯片的指令系统,但是反汇编回来的东西还能看吗?能看懂能分析清楚吗?表示怀疑!!!程序大了看别人的C程序都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徐老师,是汇编高手,膜拜啊,现在就是去很多公司都在问用C还是汇编,大多数都是C会的多点,汇编知道丁点,失败啊。有时勉强在C里插两条汇编。

网友:
说到汇编 。

最近一直在调一个操作系统 代码都是汇编 看得难受啊 。
自己写估计肯定是不行咯 不过代码还是会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支持下 嘿嘿

网友:
C和汇编各有用处,

保持自己谦虚,读懂别人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