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帮我看看程序,谢谢了。帮我看下为什么写上jtagWait()程序就无法运行

楼主:
帮我看下为什么写上jtagWait()程序就无法运行,删除jtagWait()就可以运行。我举的一个很简单例子。
/*****************************main************************************/
#include
#include"init.h"
#include"led7.h"
int main()
{
#include
#include"init.h"

void delay(int x) //20为1s
{

int i,j,k;
for(i=100;i>0;i--)
for(j=x;j>0;j--)
for(k=248;k>0;k--);
}
/***************************************************************************/
int main()
{

clock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使能PORTD口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0xff); //设置输出口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X00);
delay(2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Xff);
delay(20);
}
}
/**********************************init.h****************************************/
#include
// 定义全局的系统时钟变量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12000000UL;

// 将较长的标识符定义成较短的形式
#define SysCtlPeriEnab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able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GPIOPinTypeO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 定义KEY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define write GPIOPinWrite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5,0X00);
#define read GPIOPinRead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G);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 设置LDO输出电压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_OSC_MAIN | // 采用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1); // 不分频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配置PLL前须将LDO设为2.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PLL
SYSCTL_OSC_MAIN |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10); // 分频结果为20MHz
*/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钟频率

DZZ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报废一块,今天又拿一块来,写程序不能加jtagwait()总觉很不放心。求各位帮帮忙。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你的问题我已经再另帖回答过,你为什么不查下呢

就是你的电路或程序把那个脚给设为0啦

if (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从程序上看是B口第五脚

网友:
楼主又拿一块,家庭如此富裕,难道你是富二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下为什么写上jtagWait()程序就无法运行,删除jtagWait()就可以运行。我举的一个很简单例子。 /*****************************main************************************/ #include #include"init.h" # ...

如果用的EK-LM3S811的话,之前那个LM3S811 uart0的帖子里有验证过可行的防锁死程序。

楼主可以参考StellarisWare里的gpio_jtag例程来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下为什么写上jtagWait()程序就无法运行,删除jtagWait()就可以运行。我举的一个很简单例子。 /*****************************main************************************/ #include #include"init.h" #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到底是哪个GPIO口啊?又是G,又是B的。

网友A:
变通一下:

程序里不必非得有jwait,但要求不要用到jwait所涉及的引脚定义和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很赞同 不过我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都加的 不过正如您说的 完全正确

网友:
KEY所在位置一会B口一会G口的,又一块板子好富裕,财主啊,呵呵

JTAG口没复用,不用加JATG WAIT,加了就多余,累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通一下: 程序里不必非得有jwait,但要求不要用到jwait所涉及的引脚定义和使用。

还有个方法也是可行的,在程序开始的地方,加入一段delay,让Jtag有足够的时间去连接,不一定非得用按键死循环,只不过按键死循环比较可靠点,呵呵。

楼主试试写一个数秒级的delay在程序开始处,看看效果如何。理论上是绝对可行的,但目前我也没有实际试用过,如有不良后果,概不负责,呵呵。

未保安全,楼主可以先这样写:

程序开始

1、delay数秒

2、按键jtagwait

3、配置为GPIO方式

其他程序

双重保障来测试,发觉delay可行了,就注释掉按键jtagwait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富什么啊。。学校的板子。。被老师狠骂了一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试试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能问下你,811驱动lcd12864有函数库吗?怎么用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能问下你,811驱动lcd12864有函数库吗?怎么用的?谢谢了

EK-LM3S811 红外解码IRF 12864显示 uart0输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208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jtag我弄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妖,富二代怎么会舍得花钱花在这里,何况是要自己动手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在lcd上写曲线,所以有打点的教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点?你128*64配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自己编个程序。还有JATG的问题啊,我也不懂是什么原理,所以就果断的把下载程序的那几个口不用!就当是他们不存在了。

网友:
太浪费了,楼主节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