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COS中断任务的问题

楼主:
     假设一个任务在执行过程中,被中断,然后保存现场进入中断后,发现更高优先级任务,这时候,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在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时候,被中断的任务处在什么状态?在被中断的代码中,没有看到被挂起的代码。还有更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完后,是不是马上中断返回到被中断的任务继续执行?

网友:
2、正常工作时候,高优先级任务到来,会是剥夺低优先级任务的CPU控制权,切换运行高优先级任务,那么被打断的低优先级任务,处在什么状态?因为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到末尾调用ostimedly函数进行调度高优先级就绪任务接着运行。。但是之前被打断的低优先级本身就是运行状态了,也就是就绪状态,那么如果判断依然有比被打断的低优先级任务高的任务,不是又没有恢复执行?

网友:
1、答:

    UCOSII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有必不可少的4个部分:

OSIntEnter(); //(1) 进入中断,OSIntNesting加1,OSIntNesting>0时任务调度被关闭

OSSemPost(Sem); //(2) 发送信号量,使其他任务进入就绪态

清除中断的响应标志 //(3) 清除中断响应标志

OSIntExit(); //(4) 退出中断,OSIntNesting减1,OSIntNesting==0时任务调度才被打开

按照楼主所说,“发现更高优先级任务”的程序应该是在(2)部分,而此时任务调度是关闭的,要想进行 任务切换,至少得等到这个中断结束(至于任务切不切换,怎么切换,看一下OSIntEnter()和OSIntExit() 的相关内容就明白了)。所以在中断中高优先级的任务是不会被执行的。

2、答:

    任务要想切换就必须执行一个任务调度函数OS_Sched()(中断另当别论),最典型的就是OSTimeDly()函数里调用了OS_Sched(),所以低优先级任务被高优先级任务剥夺CPU控制权,要等到低优先级任务执行任务调度函数OS_Sched()之后。如果你的程序从头到尾都没调用OS_Sched(),它永远也不会进行任务切换。至于任务怎么切换看看OS_Sched()相关内容就明白了。总之任务切换时,CPU控制权总是被就绪态的任务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获得。

网友:
多谢滨头的讲解。很详细。。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