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
PS: 为什么在大电流输出电路中不能驱动低阻抗负载呢?

                       不是很大电流就可以驱动么??

         (摘自《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
 这里说的是,因在接法上R是和负载串联的,如果负载阻抗较低,那么输出电流在R上产生压降造成的功率损失在总输出功率中将占很大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咱平常用的扬声器,是怎样控制响声的大小呢!是通过电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常用的扬声器”指的是动圈式扬声器吧?音量取决于流过动圈电流的振幅,即反映到喇叭纸盆被推动距离的振幅。
 纸盆振动→空气振动→耳膜振动,即听到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查了点资料,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是这个意思啊 损耗是浪费了 但是应该驱动低阻抗的也可以 只是不太合理把

网友:
楼上注意,低阻抗负载和低功率负载可不是一个概念啊,现在用的扬声器只有数欧姆的阻抗,都属于低阻抗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