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CCR1定时

楼主:
/*******************************************
函数名称:Init_TimerA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A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调用模块:main
********************************************/
void Init_TimerA()
{
   //============比较功能===============
 TACTL |= TASSEL_1 + ID_0;   //时钟选择,时钟分频
 TACTL |= MC_1 + TACLR;  //计数模式选择,清TAR
 CCR1 = 16384;    //设定中断间隔
 CCTL1 |= CCIE;    //CCR0中断允许
 _EINT();     //中断允许

/*******************************************
函数名称:Timer_A1
功    能:定时器A CCRx(x=1,2)中断服务程序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void)
{

}

按理说应该0.5s进一次中断的,可怎么试都不行,求大虾???

网友:
    好烦人呀!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我搞了半个小时,才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主要是CCR1这点儿的问题,应该用CCR0的,为什么呢?结论:

CCRx是捕获/比较寄存器
用做捕获时:捕获的同时TAR的值会传给CCRx,用来测算周期是很好的方法,一般捕获用法时无须设置参数。
用作比较时:CCR0一般用来设置输出电平的转换时机,就是TAR计数到CCR0时输出电平发生相应的变化(输出方式可以设置);也可以将CCR0设置为最大值,此时CCRx(x:1或2)用来设置输出电平转换的时机,即TAR计数到CCRx时输出电平转换,计数到CCR0时重新开始计数。
修改一下程序,再试试吧,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析精辟!

网友:
寄存器太多,一时半会记不住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该是CCR0=16384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剖析。
但是我看过很多资料,上面都提到可以用定时器设置多个定时时间呢,我就是这点搞不懂哦。
呵呵,再次您的回答感谢

网友:
ccr0的优先级最高,和其它的CCR1和CCR2处理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单片机的定时器设计的丑陋!

网友: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加中断标志检测的,(TAIV)case 2:为CCR1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有访问TAIV,也没有软件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
 在msp430x44x.h文件里,这句话起什么作用?FLL_CTL0 |= XCAP14PF;其具体含义是配置电容为10pF,为什么要配置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TASSEL_1+TACLR;
  CCTL0=CCIE;
  TACCR0=32768;
  TACTL|=MC_1+TACLR;
  _EINT();
  P1DIR|=BIT6;
  P1OUT&=~BIT6;
  //_BIS_SR(LPM3_bits+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a(void)
{
  P1OUT^=BIT6;
}
大神再帮我看看,我用的是g2231,32768晶振,按理说应该是亮一秒,暗一秒,但是感觉都快亮3秒了,肿么回事啊???

网友:
3s?唤醒几个微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