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差分运放可以输出负电压吗?模电书上的公式V0=AV(V1-V2),当V1 还有假设运放输出是负,怎么处理才能和单片机接口呢

网友:
差分运放可以输出负电压吗?模电书上的公式V0=AV(V1-V2),当V1 >v2时输出应该为负吧!我用LM358做个比较器,无反馈回路,最低输出电压为0V,差分不是负吗?不知怎么回事,没用过运放,问的可能比较低级,望见谅!还有假设运放输出是负,怎么处理才能和单片机接口呢!刚刚发的不知怎么回事,没有显示完整

网友:
运放要输出负电压,首先需要有负电源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我说比较器输出怎么最小为0V,因为我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可为什么不能输出负呢!能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嘛,谢啦!

网友:
我上面的问题谁能给个合理的说话啊

网友:
 查看下运放或比较器内部电路的末级输出就知道,输出电压是要靠上下电源拉动的,没有负电源怎么能输出低于地电位的负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支持下仙猫老师  学习了

网友:
山猫老师说的对。如果你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话,若比较器,正输入端<负输入端,则输出负电平。若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话,你只能得到零电平。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自己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路,分别按单电源和双电源测试一下,你会有体会的。你还可以如山猫老师所说的,查datasheet来看具体电路如何。当然仿真也可以。

网友:
差分输出跟负电压输出无关,差分输出的参考点互为比较,负电压则是跟地比较的结果,参考基准是不同的,要负压输出必须使用正负电源供电或单负压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解了 谢谢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