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3-LINK仿真器给LM3S811烧写程序时出错

楼主:
使用M3-LINK仿真器给LM3S811烧写程序时出错,总是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这是怎么回事啊?由于我的板子使用的是M3-LINK仿真器,而网上的那些遇到类似问题的人好像是用的ULINK,所以找他们的方法没法解决,请求得到针对我使用的仿真器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仔细检查,仿真器的线有没有连好,另外检查lm3s811的电压电压和复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答案终于找到了,使用M3-Link仿真器给LM3Sxx系列的板卡下载程序时,如果你用的是没有破解的MDK软件下载的,除非是比较小的程序,对于稍微大一点的程序,那是肯定下载不进去的,所以必须破解MDK软件才可以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用版的IDE一般都是有代码限制的。

网友:
解决此ERROR的方法

   在OPTION for target中,点击DEBUG下USE中下拉cortex-m,然后再点击右边的SETTINGS中第三页面FLASHDOWNLOAD中的ADD选择lm3sxxx就可以了,呵呵,问题比较久不过可供后学者查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