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中怎么看查看定义的变量的值

楼主:
求教

网友:
选中你的变量,然后右键->add to watch 接可以,运行的时候,一旦暂停就可以查询了。
或者view->watch->出现编辑框,然后直接将你要看的变量输入进去进行

网友:
    实时查看变量的值怎么看?

网友A:
如果运行过程中,只有通过管脚把数据导出去,比如用串口连到电脑上,通过电脑查看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设断点,运行到断点处停下来,你就知道当前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行过程中,只有通过管脚把数据导出去,比如用串口连到电脑上,通过电脑查看数据。

这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