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2003操作问题:我想把第8张纸定为第一页,怎么办?

楼主:
word2003操作问题:我想把第8张纸定为第一页,怎么办?

页码的设置,求指导!!!

网友:
在第八张开始处插入一个“下一页”分隔符,然后在页眉页脚工具栏中将“链接到前一个”取消(如果光标在页眉,该按钮会处于选中状态,页脚的话就是第一个被选中的),最后就是插入页码(在格式里将起始页码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感谢,搞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