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定时器的小问题求教

楼主:
题目是: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300ms输出1k(hz)的方波。
我的代码是:#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1=0,t2=0;
sbit beep=P3^6;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while(1);

}

void BEEP()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1++;

if(t1==1)
{
beep=0;
}

if(t1==2)
{
beep=1;t1=0;
}

}

void 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2++;
if(t2==6)
{
beep=0;
t2=0;
}

}

请各位大大帮我看看错在哪,有劳了

网友:
用个一定时器就可以啦

void BEEP()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1++;

if(t1==600)
{
beep=1;

t1 = 0;
}

else

{
beep=0;
}
这样写应该对  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t1=0~599时 beep=0; t1=600时 beep=1,t1被清零。这样产生的应该是个尖脉冲吧,应该不能实现

网友:
你的题的意思是不是每隔300ms输出一个0.5ms的脉冲信号吗?还是300ms以后便产生方波,以后一直是这样的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隔300MS输出 1HZ方波 方波持续300MS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id 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2++;
if(t2==6)
{
beep=0;
t2=0;
ET0 = ~ET0;
}

}
这次应该可以,在300ms的定时里,让定时器0的中断取反

网友:
一个tiner可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人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中断1无法打断中断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随便教我一下一个定时器的写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一个标志位,定时为0.5ms,300ms到时标志位取反,标志位为1进入if循环,在循环中让P3.6取反,否则让P36为0 ,这些都在定时器里面完成即可

网友:
      楼主,被见笑哈。可以这样,还是用你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中设置一个变量统计中断次数t2,主程序通过t2=60判断看是否达到周期300us,在判断语句中启动和关闭控制脉冲输出的定时器t1。这样能得到楼主想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