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读不到P1口的输出数据,请高手指点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

问题描述:读P1口数据,数据为空

P1已经定义

uchar uReadValue;

P1_0=0;

P1_1=0;     //此处OK,正常点亮了P1低位的两个Led

uReadValue=P1;//将P1的值赋给变量uReadValue,准备发送出去

SendByte(uReadValue);  //在PC测看到发送过来数据是空的,但是我发送别的字符都可以,比如SendByte(‘A'),说明串口发送是没有问题

疑问:为什么得不到P1口的数据,uReadValue=P1,C51中通过这种方式读取P1口数据是否可行?

采用 uReadValue=*(volatile_uchar*)(P1),这种方式也得不到P1口的数据

网友:
P1口你不是输出么?如果要改为输入,要先写一个0xff到P1口,使得口回到高电平,在读入就是真实的输入电平。这是基本的51常识。看看51的说明书吧

网友:
楼主是否理解什么叫读回来的数据是空的?在电脑端串口调试工具里你置显示方式是ASCII还是16进制?ASCII的空数据实际是9x20,表示有一个空格,另外有几个什么都不显示(象00或01),有一个回车一个换行;16进制显示就不存在空不空的问题,即使00也能显示。

网友:
9x20错了哈,是0x20.

网友(2011-07-17):
P1口你不是输出么?如果要改为输入,要先写一个0xff到P1口,使得口回到高电平,在读入就是真实的输入电平。这是基本的51常识。看看51的说明书吧

---------------
P1口是做输出口用的,我想做的就是检测P1口的输出状态,并把这个输出状态发送到PC,所以你的方法应该搞不定我的问题

一定要把P1写为0xff后才能读这个p1的数据吗?
如果设置一个端口是输出还是输入?需要设置?

请指点,,,,,,,,

网友:
P1口你不是输出么?如果要改为输入,要先写一个0xff到P1口,使得口回到高电平,在读入就是真实的输入电平。这是基本的51常识。看看51的说明书吧

------------------------------------------------------------------
P1口我是做输出用的(控制继电器),但是同时需要读取P1口的状态发送到PC,所以你的方法应该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我有如下疑问:
1)如何设置一个端口是输入或是输出?
2)需要设置一个端口是输入或是输出吗,比如P1=0x01,这不就是控制P1的bit0=1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读法是可以读出的,但你说没读出你怎么知道地,只要你上电没动什么应可以读出的,STC12C系列,有一个可以设输入输出,是P1MO和P1M1但你的型号好像没有,请查下程序或把程序发上来,一定是程序有点事

网友:
莫非P1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