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高手帮我看看程序

楼主:
#include
void int_timer()
{
  TACTL|=TASSEL_1+ID_3;       //选择ACLK作为定时器的时钟,8分频
  TACTL|=MC_1+TAIE;            //增加模式,并且使能中断
  TACCR0=4095;                   //中断周期为 1s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3OUT =~P3OUT;
    TACTL&=0XFFFE;    //关中断标志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in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P3DIR |=0xff;                                            //设置P3为输出脚
   _EINT();//开中断
}
这个程序led灯一直是亮着的,没有闪烁。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加死循环

网友:
#include
void int_timer()
{
TACTL|=TASSEL_1+ID_3+MC_1; //选择ACLK作为定时器的时钟,8分频
//TACTL|=MC_1+TAIE; //增加模式,并且使能中断
CCR0=4095; //中断周期为 1s
CCTL0=CCIE;//CCRO中断允许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2OUT =~P2OUT;
TACTL&=0XFFFE; //关中断标志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in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P2DIR |=0xff; //设置P3为输出脚
P2OUT=0XFF;
_EINT();//开中断
while(1);
}
帮你调试好了

网友:
看来是没问题啦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