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stm32驱过nrf905帮帮忙

楼主:
这是我写的例程  用32和51通讯一直没反应(32和32没试过还)  哪位高手帮忙指正 不胜感激

复件 nrf905发送.zip

网友:
如过不熟悉STM32,建议你先驱动一个LED试一试,没有问题了再调复杂的功能。

网友:
我学32 有段时间了 spi配置的也该没问题了 用示波器去看sck管脚出很好的方波 可就是传不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调发射,确认发射无误再调接收,最好用频谱分析仪监看发射信号频谱。

网友:
如果没有仪器,最好去买对成品模块作为调试模板,否则除非你的编程和对硬件操作的理解都十分到位才能实现盲调。

网友:
引脚波形正确.那就是51接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