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仿真下程序的问题

楼主:
以前都是用全速运行,然后等几下,再叉掉红擦,结果确实烧进去了,问题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
都是这样下载的吧,好像有一个独立的烧写软件。
要找找。

网友:
可以先生成后缀hex的文件,然后用mspfet下载。

网友:
你说的是用bsl下载txt的意思吗?

网友:
我一般就是这样用jtag下,但是这个是个调试版本,代码量据说大一些,没有影响使用,所以我也没有考证过

网友:
调试版本?我是在版主的论坛上下的,5.2的破解版,版主说的调试版本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
5楼是说下载进去的代码是调试版本。
不是指IAR软件。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有"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这样一个软件,可以通过JTAG仿真器烧录生成的TXT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