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5调试错误

楼主:
才做的LM3S9B95最小系统,调试程序是出现如下错误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ED, target byte: 0x0D, byte in file: 0x06
Sun Jul 17 19:04:27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EF,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Jul 17 19:04:27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F0, target byte: 0xF1, byte in file: 0xD9
Sun Jul 17 19:04:27 2011: Warning: Too many verify errors, only the first 200 are displayed
Sun Jul 17 19:04:28 2011: Warning: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ow
Sun Jul 17 19:04:28 2011: Loaded debugee: E:\LM3S811Project\Debug\Exe\cutecar.out
Sun Jul 17 19:04:28 2011: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Jul 17 19:04:28 2011: Target reset
芯片工作异常。希望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难道大家都没遇到过这个警告

网友:
继续顶,直到解决为止

网友:
你把下载的verify关掉,这个是个bug,关掉不影响芯片工作

网友:
其实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验证错误呢

网友:
你肯定用的芯片是C3版本之前的,C3版本之前的JTAG本身有bug,你可以查找一下这个芯片的勘误表里面有这个解释

网友:
我的芯片是C5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
C3或C5版本的芯片,如果使用老版本的keil或iar需要给keil或iar打补丁,建议下载最新版本的keil和iar试试。

补丁见附件。

网友:
如果开发环境keil或iar不是最新的,使用C3或C5版本的芯片时,开发环境需要打补丁,建议使用最新版的keil或iar。

网友:
补丁见附件。

网友A:
没看到附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附件啊

专家可能还不熟悉本坛子的相关操作,

楼主自己下载个最新版的IDE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编译器选择的芯片型号和实际硬件板上芯片的型号确认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传了几次都失败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发链接,如果能看到连接,自己去TI的e2e论坛去下载吧。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f/471/t/10938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