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IIC总线通信问题

楼主:
IIC BUS通信协议中所讲的SDA,SCL和芯片24c01/02/03系列中的SDA,SCL是对应的吧?意思是说24c01/02/03是实现IIC通信的基础模块吧? 其功能就是帮助IIC总线上的MCU和PC互相寻址通信? 是吗? (因为老师今天讲IIC协议的时候是用24C01/02/03的使用手册讲得,产生了这些疑惑,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IC BUS通信协议中所讲的SDA,SCL和芯片24c01/02/03系列中的SDA,SCL是对应的吧?意思是说24c01/02/03是实现IIC通信的基础模块吧? 其功能就是帮助IIC总线上的MCU和PC互相寻址通信? 是吗? (因为老师今天讲IIC协议 ...

IIC通信,接线方式是菊花链方式(好像是这样叫的),跟串口不一样,串口用的交叉接线方式。

IIC器件只要按照SDA、SCL一一对应挂接在总线上,即可实现相互通信,但必须要有IIC主机发起通信。

IIC是一种通信协议,是一种主从结构的通信协议,24C01那些可以作为IIC的从机,由MCU作为主机,发起通信,对24C01那些进行读写。

至于说到PC,PC接口并没有直接的IIC通信功能,常见的就是串口、并口、USB、以太网那些,其它的还有eSata、IEEE1394等等。

综上,24C01那些并不是用来辅助MCU和PC通信的。

楼主最好实验一下,没有动手实践过的话,始终是有中围城之外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确实要动手试试。意思是只要有SCL,SDA这样的IIC总线接口,遵守IIC总线协议就能和线上通信了吧,24C01这些是具备这两个原则的终端之一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确实要动手试试。意思是只要有SCL,SDA这样的IIC总线接口,遵守IIC总线协议就能和线上通信了吧,24C01这些是具备这两个原则的终端之一是吧?

bingo,you get the poi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喔太菜了。谢谢了你的帮助。

网友:
是对应的,不对应也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通信,接线方式是菊花链方式(好像是这样叫的),跟串口不一样,串口用的交叉接线方式。 IIC器件只要按照SDA、SCL一一对应挂接在总线上,即可实现相互通信,但必须要有IIC主机发起通信。   IIC ...

 囧,更正。貌似不属于菊花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