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赛电源类需要掌握准备哪些常用芯片?

楼主:
譬如串行AD,DA. 逆变电路等的集成芯片。请各位高手指导,介绍多一些常用芯片。

网友:
好心人来回答

网友:
看你需要的指标了。问的太模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一张帖子!!但是不知道这些模块各个具体所用到的芯片是什么?!有大虾给点资料吗?! 电源电路模块制作:线性稳压电源模块,DC-DC升压电路模块,DC-DC降压电路模块,DC-AC-DC升压电源模块,DC-AC-DC降压电源模块,恒流源电路模块,PWM调制电路模块,逆变器桥路模块,逆变器桥路驱动模块模块

网友:
对其他不怎么了解,只对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有所了解,线性稳压最常用 就是LM317 LM337 ,标准稳压电源就是我们常用的LM78 、79系列
开关电源芯片常用buck 有LM2596 LM2576 等等 ,线性稳压的优点是纹波小、效率不高(特别VO与VI的比小的时候),开关电源效率高 纹波大(12V输出有几十毫伏纹波,特别是国产芯片),如果用台湾产或者其他进口的滤波做的好估计能纹波能达到几毫伏

网友:
逆变的可以参考下去年大赛的光电并网的题目

网友:
3842 ir2110这种驱动芯片

网友:
电子设计竞赛来临之际,做电源的需要准备哪些电源模块啊1!!

网友:
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来回答!!

网友:
好紧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