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tmega16中使用中断来修改快速PWM的占空比问题

楼主:
在快速PWM 模式15下计划通过INT0,和INT1来修改占空比的增减;可是试验发现中断失灵了。中断配置是正确的,屏蔽快速PWM模式后,中断可用。

请问什么原因》

快速PWM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SR(BADISR_vect){ //服务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uint actual_plus,set_plus;//占空比
  volatile uchar i;
ISR(INT0_vect)
{
/*actual_plus=actual_plus+set_plus*5/100;
if (actual_plus<=set_plus*90/100)
        {OCR1B=actual_plus;}
else
        {OCR1B=set_plus*90/100;}
//        if (i==0) {PORTD|=_BV(7);}
//        else{PORTD&=~_BV(7);i=0;}
//        i++;
*/
i=1;         //验证中断是否执行
PORTB=0X01;
}

ISR(INT1_vect)
{

/*actual_plus=actual_plus-set_plus*5/100;
if (actual_plus<=set_plus*10/100)
        {OCR1B=set_plus*10/100;}
else
        {OCR1B=actual_plus;}*/
        i=2;PORTB=0X02;

}

int main(void)
{

        DDRD|=_BV(4)|_BV(5)|_BV(7);//设置PD4,PD5输出

        TIMSK|=_BV(4)|_BV(5);//开启A,B口中断

        TCCR1A=0B01100011;// A口取反;B口    0      1     WGM[3:0]=15:比较匹配时O C1A取反,OC1B不占用物理引脚;
                                                //  1       0              比较匹配发生时将清零OC1A/OC1B,计数到0XFF时OC1A/OC1B置位

//200Hz  设定,64分频
        TCCR1B=        0B00011011;//0          1             1  =64分频
        set_plus=624;//8000000/(200*64)-1=624;周期1/200=5ms;
        OCR1A=set_plus ;
        actual_plus=124;
        OCR1B=124;//占空比1ms;1/5
        //产生的0C1B频率为200Hz;0C1A频率为100Hz。
//增加一个按键来增减占空比

        DDRD&=~(_BV(2)|_BV(3));//设置中断为输入

        GICR|=_BV(7)|_BV(6);//开启中断0和中断1;
        MCUCR|=0B00001011;//中断0上升沿有效;中断1下降沿有效。中断1次响应加1.
        GIFR|=_BV(7)|_BV(6);//清除中断0和1的标志位;置1中断
        SREG|=_BV(7);//开中断

        DDRB|=0X03;//
        PORTB=00;
        while(1)
        {

        }
}

网友:
我是闲来逛逛,对AVR不了解。你的想法我很喜欢,顶一个!

网友:
没看见你有中断程序啊

网友:
#include //ISR(BADISR_vect){ //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