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和MMA7455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tart()                        TWCR=(1< #define stop()                        (TWCR=(1< #define wait()                        {while(!(TWCR&(1<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 #define setnoack()                (TWCR&=~(1< #define twi()                        (TWCR=(1< #define writebyte(data)        {TWDR=(data);TWCR=(1< void USART0_Init( void );
void USART0_Transmitc( uchar data );
uchar USART0_Receive( void );
void Delayus(uint US);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i2c_init(void)
{
        DDRD=0xFF;
        PORTD=0xFF;
                TWBR=32;                                                //频率=8*1000000/(16+2*32*4^0)=100KHz
        TWSR=0x00;                                                //预分频为1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wait();

                if(testack()!=0x08) while(1){USART0_Transmitc(0x01);USART0_Transmitc(testack());}
                writebyte(0x3A);
        wait();

                if(testack()!=0x18) while(1){USART0_Transmitc(0x02);USART0_Transmitc(testack());}
                writebyte(add);
        wait();

                if(testack()!=0x28) while(1){USART0_Transmitc(0x03);USART0_Transmitc(testack());}
                writebyte(data);
        wait();
                Delayms(100);
                if(testack()!=0x28) while(1){USART0_Transmitc(0x04);USART0_Transmitc(testack());}
                stop();
        Delayms(10);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data;
        start();
        wait();

                if(testack()!=0x08) while(1);
        writebyte(0x3A);
        wait();

                if(testack()!=0x18) while(1);
        writebyte(add);
        wait();

                if(testack()!=0x28) while(1);
        start();
        wait();

                if(testack()!=0x10) while(1);
        writebyte(0x3B);
        wait();

                if(testack()!=0x40) while(1);
                twi();
        wait();
           if(testack()!=0x58) while(1);
        data=TWDR;

                stop();
        Delayms(10);
        return(data);
}
void main(void)
{
        i2c_init();
                setack();
                USART0_Init();
            i2c_write(0x16,0x05);
                if(i2c_read(0x16) !=0x05) while(1) USART0_Transmitc('0');;//检验
                i2c_write(0x10,0x32);//校正X值
                USART0_Transmitc('1');
            i2c_write(0x12,0x62);//校正Y值
                USART0_Transmitc('2');
        while(1)
        {

                       USART0_Transmitc(i2c_read(0x06));Delayms(10);
                                           USART0_Transmitc(i2c_read(0x07));Delayms(10);
         }
}
void USART0_Init( void )
{

     UBRR0L=51;                        /* 设置波特率*/ //9600
     UCSR0B = (1<      UCSR0C = (1< }

// 数据发送【发送5 到8 位数据位的帧】
void USART0_Transmitc( uchar data )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
     while ( !( UCSR0A & (1<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UDR0 = data;
}

// 数据接收【以5 到8 个数据位的方式接收数 据帧】
uchar USART0_Receive( void )
{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0A & (1<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return UDR0;
}
/****************************************************
函数名称: Delayus
功    能: 延时指定微秒(8M晶振)
参    数: US--延时的微秒数(大约,不是很精确,MS越大越准确)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us(uint US)
{
     uint i;
     US=US*5/4;
     for( i=0;i }
/****************************************************
函数名称: Delayms
功    能: 延时指定毫秒(8M晶振)
参    数: MS--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值  : 无
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 i=0;i      for(j=0;j<1141;j++);
}

为什么出错呢

网友:
出什么错了?

网友:
在写入地址0x16和数据0x05时 主机接收不到ACK信号
if(testack()!=0x28) while(1){USART0_Transmitc(0x04);USART0_Transmitc(testack());}   在这出错了

网友:
高手指点呀

网友:
你128是5伏的吧,MMA7455是3伏地

我想是否出在这里?通不了讯哟,

网友:
通讯不正常情况一般分为软件和硬件,先确硬件有没有正常工作。电流正常?
再去debug。

网友:
那个电路上呢 有个3.3V的稳压芯片 上午用双踪示波器看了波形,在发送完0x16地址后 发送0x05设置工作模式 这对吧!
然后就是检查从机是否有ACK应答 if(testack()!=0x28)  0x28表示有ACK应答  0x30表示NOACK应答  这对吧!
可接着 串口回来的是0x30, 但是我在示波器上明明看到发送完0X05后时钟线拉低了  然后被从机释放

我注释掉发送0x05的程序,这样的话主机就能接收到ACK信号!
我想是不是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 是不是一些寄存器内部设置
谁比较了解 可以跟我解释解释!
  急用啊!

网友:
既然回来的是0x30 我把 if(testack()!=0x28) 改成if(testack()!=0x30)  主程序接受X轴的数据  这样的话 串口传回一些X值 但我觉得不对

另一个现象是:改成if(testack()!=0x30)后 主函数写入 i2c_write(0x10,0x32);//校正X值  这样的话回来的却是0X28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加速度计的问题  是不是寄存器0X16 里面的设置问题  ?
但看了很长时间 也没看出什么端倪

网友:
在线等待啊

网友:
你现在回来的数不对,老是变化很大对吧

比如就循环读X,确变的上百上十对吧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0x16寄存器 不能写进去0x05呢

网友:
写不进0x05是你的IIC不对,要么是管脚,要么是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