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8【每周讨论】你知道他们存储在哪里?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p="abcdef"; //很多书上说:p在栈,“abcdef”在数据区
p[2]='W';
printf(p);
getchar();
return 0;
}
这个程序编译通过,但是问什么程序运行会出错?

另一个: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abcdef";//s在栈,“abcdef”在数据区
s[2]='W';
  printf(s);
getchar();
return 0;
}
这个程序能够正常输出!

请问这是为什么?
p,s和“abcdef”分别在那个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t main(){char *p="abcdef"; //很多书上说:p在栈,“abcdef”在数据区p[2]='W';printf(p);getchar();return 0;}这个程序编译通过,但是问什么程序运行会出错?另一个:#include <std ...

让你不再害怕指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4348-1-1.html

网友:
因为两个程序存储的 “abcdef”  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静态存储区,对应的是常量,一个是在程序的栈上,是变量的初始化,可以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可能跟编译器有关

 链接时要对section基地址设置,在默认情况下,写法 char *p="abcdef" 把数据体"abcdef"看作常数分配到ROM区,所以不允许改写。不过记得若改动下链接设置,应该也能把数据体"abcdef"分配到RAM区,让它不出错——当然这样做未必有意义,给自己徒增麻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