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0197方案确认chunyang请进

楼主:
作为入围方案,昨天做了基本原理设计,先将原理图上传,请chunyang对如下问题核实一下,如果可行,我就做板子调试了。

1 我的电路是参考ad7280a 的datasheet单片非级联方式的设计,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但是在http://www.analog.com/zh/circuits-from-the-lab/CN0197/vc.html 模拟和数字是连一起的。 我在设计中分开的 然后单点接地,不知道是否可行。
2 spi通信方面,我直接用单片机的spi接口连接的,是不是必须要加隔离,我是从成本考虑的,没有加

网友:
AD7280的模拟部份并非微小的线性信号,可以不必在意是否单独接地,当然单独接地也没什么,但要注意接地回路务必是低阻抗的,注意这一点即可。关于隔离问题,如果应用的要求较高最好还是加上,原因是电池组的高压而非简单考虑抗干扰问题,在动力电池组的应用上要考虑可靠性,这里的隔离是为了提高可靠性而非简单应对干扰问题。当然,如果不是动力电池组,电池节数不多的单片应用时可以不用隔离。
CN0197主要面向高可靠性的车载或工业用途的动力电池组应用,所以电路设计是非常谨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想取得好的竞赛成绩,应尽量多发挥一些自己的设计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有限,先完成简单的,之后再进行扩充

网友:
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设计PCB时最好考虑好扩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