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寻答案

楼主:
从没接触过无线,现在要设计个2.4g的无线接受设备,请问哪个芯片或者模块比较好?最好有详细的pdf资料的,英文也可以我可以慢慢理解,现在在网上找的头脑发涨,感觉不到方向,希望各位大哥能指点指点.

网友:
nrf24l01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要作产品的技术指标写仔细了,大伙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生产摄影灯的,功能是当摄影机拍照的时候触发无线发射器然后摄影灯内部的接受器接受信号后闪光.主要是速度要快.请各位给点意见,我现在是对它一空二白,程序和图纸都无从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我对433m和2.4g的区别也不太明白,是不是传输速度的差别?还是传输数据量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距离30米就可以,最好能做到没有死角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红外的吧
现在各家相机公司的无线触发闪光都有自己的标准的。。。。有的直接使用相机自带闪光灯去触发其他闪光灯的。
433   和2.4g是占用的频率段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红外是简单可靠,可是红外有死角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你说的相机自带有标准是的,我现在做的不是那个外接闪光灯,我做的只是一个无线触发装置,简单称呼为小灵通.

网友:
TI的资料比较全,楼主不妨去TI的官方网站下载来看看,可以关注CC25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算买对brf24l01的先来上手,到时候拿到东西调试程序的时候来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