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困惑

楼主:
msp430仿真,怎样才能看到程序中的变量变化,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在变量变化后的一句程序处设置断点,
然后用变量查看器查看你需要观察的变量值

网友:
变量查看器怎么用

谢谢版主!
    变量查看器我不会用,我用IAR-V3编译器?

网友:
在仿真模式下,在变量处点击右键,然后点击“Add to watch”

网友:
仿真问题解决

谢谢你了,哥们!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