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的ROM RUN和RAM RUN

楼主:
试了两款LM3S8962和LM3S9B96,问题都一样。
LM3S系列能够将程序下载到内存,然后修改PC指针,在内存中运行,这样调试程序下载速度比较快,也减少了flash的读写次数,这是背景。

除了一些大的程序,我都是在内存中调试,简称RAM RUN,大家可以翻翻我以前的一个DS18B20的帖子,当时调试DS18B20时,是下载到flash中调试的,后来学会了RAM RUN,调试程序一直在RAM,但是这个DS18B20的程序,下载到ROM里运行,一切正常,但是下载到flash里,就无法搜索到器件,所以可以确定肯定是RAM的问题。今天用数字逻辑分析仪看了DS18B20数据管脚上的波形,发现波形的延时不对。刚刚特地写了一个延时程序,产生一个100Hz的方波,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0x80);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0x80,0x00);
        _delay_ms(5);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0x80,0x80);
        _delay_ms(5);
    }
先是下载到ROM里,看波形:

正常,然后下载到RAM里,再看波形:

发现延时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给个解释?

网友:
下载到ROM里运行,一切正常,但是下载到flash里,就无法搜索到器件,

在这里,我有点晕,你所说的 ROM RUN 应该就是下载到 Flash 吧?

网友:
ROM RUN就是下载到flash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了解。
不过,很想知道如何实现RAM RUN,楼主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支持ROM的时钟频率同RAM的不一样

网友:
LZ能介绍一下怎么RAM RUN啊?我也想试试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RAM RUN的话速度是比ROM RUN要慢的,所以你写的_delay_ms()如果是用递增递减做的话延迟出来的时间肯定会比ROM RUN的长。

网友:
RAM RUN

我用的是linux下的gcc交叉编译链,这里是通过链接脚本实现的。如果在windows下,参考以前同学的配置。
/*

Link script for LM3S8962 in ram.
Modified in Jul.17.2011
256K Flash,based on 0x00000000 to 0x00040000
64K Ram,based on 0x200000000 to 0x00010000
其中32K ram当flash使用,32K ram当ram使用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0008000

    SRAM (rwx) : ORIGIN = 0x20008000, LENGTH = 0x00008000

}

SECTIONS

{

    __STACKSIZE__ = 2048;

    __HEAPSIZE__  =  128;

    __SRAM_TOP__  = 0x20000000 + 0x00010000;

    .text 0x20000000 : AT(0x20000000)

    {

        _text = .;

        KEEP(*(.vectors))

        KEEP(*(.init))

        *(.text*)

        *(.rodata*)

    } > FLASH

    .ARM.extab :

    {

        *(.ARM.extab* .gnu.linkonce.armextab.*)

    } > FLASH

    .ARM.exidx :

    {

        *(.ARM.exidx* .gnu.linkonce.armexidx.*)

    } > FLASH

    _etext = _text + SIZEOF(.text) + SIZEOF(.ARM.extab) + SIZEOF(.ARM.exidx);

    .data : AT(ALIGN(_etext , 4))

    {

        _data = .;

        *(.vectors_ram)

        *(.data*)

    } > SRAM

    _edata = _data + SIZEOF(.data);

    .bss : AT(ALIGN(_edata , 4))

    {

        _bss = .;

        *(.bss*)

        *(COMMON)

    } > SRAM

    _ebss = _bss + SIZEOF(.bss);

    .heap : AT(ALIGN(_ebss , 4))

    {

      _heap = .;

      *(.heap*)

      . = ALIGN(MAX(_heap + __HEAPSIZE__ , .), 4);

    }

    _eheap = _heap + SIZEOF(.heap);

    .stack ALIGN(__SRAM_TOP__ - __STACKSIZE__, 4) : AT(ALIGN(__SRAM_TOP__ - __STACKSIZE__, 4))

    {

      _stack = .;

      *(.stack*)

      . = ALIGN(MAX(_stack + __STACKSIZE__ , .), 4);

    }

    _estack = _stack + SIZEOF(.stack);

    PROVIDE(__HEAP_START  = _heap);

}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贴出_delay_ms()的具体实现吗?问题应该出在这个函数。看看具体实现,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能尽快找到原因,这样以后开发起来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void _delay_ms(unsigned long count)
{
        unsigned long ulClockMS;
        ulClockMS=SysCtlClockGet()/(3*1000);
        SysCtlDelay(count*ulClockMS);
}
void _delay_us(unsigned long count)
{
        unsigned long ulClockMS;
        ulClockMS=SysCtlClockGet()/(3*1000000);
        SysCtlDelay(count*ulClockMS);
}

网友:
楼主的图形软件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aleae logic.

网友:
可能是没用发挥到MCU的哈佛结构性能

哈佛结构是ROM与RAM同时提取数据的,如果只用到RAM上面,那运行就直接影响了吧,还有TI的ROM是单周期指令,那不存在运行速度跟不上的问题。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奥谢谢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