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控制2个LED

楼主:
 开门见山,小弟疑问如下:

1.如何确定一款单片机I/O口,是否有3态,如何设置高阻态。

2.若没有3态,则如何设置在上点之后,初始状态为灭。

请教各位,如有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既是I/O口,可I可O,当置成I状态时不就是第三态——高阻态吗?

网友:
三不三态的说明书上有,上电就低,加个下拉电阻,具体你看下STC单片机说明书IO部分。

给你一个STC的说明吧

网友:
1.如何确定一款单片机I/O口,是否有3态,如何设置高阻态。
--------------------------------------------------------------------------
datasheet里有  比如新塘M0 datasheet写的听清楚

2.若没有3态,则如何设置在上点之后,初始状态为灭
----------------------------------------------------
上下拉电阻

网友:
上下拉电阻

网友:
题目不是说控制俩le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