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问题让我纠结了

楼主:
目的:通过数码管显示DS18B20测得的温度,如果温度值大于或小于某个数值比如33摄氏度,就让蜂鸣器响来报警,但是上下限要可以自己调节。那这里呢我让s17控制进入设置模式,即按下s17后温度显示00.00.

问题:现在先不考虑按下其他键让上下限增加或减少部分,但是当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时,我按下s17进入设置模式,但是然后我写了个程序长按s17后数码管再恢复显示模式,但是我这里只能用个while(1)死循环,那如果我再想按下s17进入设置模式时就不行了,只能再while里再写个处理程序了,但这样肯定是不行了该怎么办呢,我的意思就是想让它在显示与设置之间来回切换,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的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m;
 while(1)
   {
  tmpchange();       //温度转换
//蜂鸣器控制语句********************
  if(temp>330)  //如果温度大于33,蜂鸣器响,否则不响
      fengming=0;
  else
   fengming=1;
//**********************************
         if(s17==0)
     {
          delay2(50);
            if(s17==1)
                {m=0;
                      while(1)
                   {
                        dis_temp(m);
                           if(s17==0)
                     {
                        delay2(1000);
                        if(s17==0)
                      while(1)
                 {
                     dis_temp(get_temp());
                  }
       }

      }

   dis_temp(get_temp());  //显示函数
 }
   }

网友:
把整个放在循环内,不就可以了。查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