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教程之单片机的内外部结构分析一

楼主:
  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 MCU)它最早是被用在工业控制领域。单片机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对单片机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却不容易,小编通过整理一些单片机教程,整理出单片机教程之单片机的内外部结构分析这一部分的内容,希望能给大家学习代理帮助。

单片机教程-程序的完善
  我们要让灯不断地闪烁,比如可以把它当成汽车上的一个信号灯用了。怎样才能让灯不断地闪烁呢?实际上就是要灯亮一段时间,再灭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要不断地输出高和低电平。
  怎样实现这个要求呢?请考虑用下面的指令是否可行:
  SETB P1.0
  CLR P1.0
  ……
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计算机执行指令的时间很快,执行完SETB P10后,灯是灭了,但在极短时间(微秒级)后,计算机又执行了CLR P10指令,灯又亮了,所以根本分辨不出灯曾灭过。
  第二,在执行完CLR P10后,不会再去执行SETB P10指令,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灭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第一,在执行完SETB P10后,延时一段时间(几秒或零点几秒)再执行第二条指令,就可以分辨出灯曾灭过了。第二在执行完第二条指令后,让计算机再去执行第一条指令,不断地在原地兜圈,我们称之为"循环",这样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以下先给出程序(后面括号中的数字是为了便于讲解而写的,实际不用输入):
1);主程序:
  LOOP: SETB P1.0 ;(1)
  LCALL DELAY ;(2)
  CLR P1.0 ;(3)
  LCALL DELAY ;(4)
  AJMP LOOP ;(5)
2);以下子程序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按上面的设想分析一下前面的五条指令。第一条是让灯灭,第二条应当是延时,第三条是让灯亮,第四条和第二条一模一样,也是延时,第五条应当是转去执行第一条指令。第二和第四条实现的原理稍后谈,先看第五条,LJMP是一条指令,意思是转移,往什么地方转移呢?后面跟的是LOOP,看一下,什么地方还有LOOP,对了,在第一条指令的前面有一个LOOP,所以很直观地,我们可以认识到,它要转到第一条指令处。这个第一条指令前面的LOOP被称之为标号,它的用途就是给这一行起一个名字,便于使用。是否一定要给它起名叫LOOP呢?当然不是,起什么名字,完全由编程序的人决定,可以称它为A,X等等,当然,这时,第五条指令LJMP后面的名字也得跟着改了。第二条和第四条指令的用途是延时,它是怎样实现的呢?指令的形式是LCALL,这条指令称为调用子程序指令,看一下指令后面跟的是什么,DELAY,找一下DELAY,在第六条指令的前面,显然,这也是一个标号。这条指令的作用是这样的:当执行LCALL指令时,程序就转到LCALL后面的标号所标定的程序处执行,如果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遇到RET指令,则程序就返回到LCALL指令的下面的一条指令继续执行,从第六行开始的指令中,可以看到确实有RET指令。在执行第二条指令后,将转去执行第6条指令,而在执行完6,7,8,9条指令后将遇到第10条令:RET,执行该条指令后,程序将回来执行第三条指令,即将P10清零,使灯亮,然后又是第四条指令,执行第四条指令就是转去执行第6,7,8,9,10条指令,然后回来执行第5条指令,第5条指令就是让程序回到第1条开始执行,如此周而复始,灯就在不断地亮、灭了。
  在标号DELAY标志的这一行到RET这一行中的所有程序,这是一段延时程序,大概延时零点几秒,至于具体的时间,以后我们再学习如何计算。程序的最后一行是END,这不是一条指令,它只是告诉我们程序到此结束,它被称为"伪指令"。
单片机教程-单片机内部结构分析
  为了知道延时程序是如何工作的,需了解延时程序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就从R1开始,R1被称之为工作寄存器。什么是工作寄存器呢?如果出一道数学题:123+567,让你回答结果是多少,你会马上答出是690,再看下面一道题:123+567+562,要让你要上回答,就不这么容易了吧?我们会怎样做呢?
  如果有张纸,就容易了,我们先算出123+567=690,把690写在纸上,然后再算690+562得到结果是1552。这其中1552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690并非我们所要的结果,但是为了得到最终结果,我们又不得不先算出690,并记下来,这其实是一个中间结果,计算机中做运算和这个类似,为了要得到最终结果,往往要做很多步的中间结果,这些中间结果要有个地方放才行,把它们放哪呢?放在前面提到过的ROM中可以吗?显然不行,因为计算机要将结果写进去,而ROM是不可以写的,所以在单片机中另有一个区域称为RAM区(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英文缩写),它可以将数据写进去。特别地,在MCS-51单片机中,将RAM中分出一块区域,称为工作寄存器区。
本文来自: 赛微电子网-电子工程师社区  原文地址:http://www.srvee.com/embed/apply/dpjjczdpjdnwbjgfx_57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