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为什么我用TLC2543A/D转换测电压值跳动的很厉害?

楼主:
值跳动的很厉害,而且幅度比较大,都快有0.1V了,是程序问题么?
unsigned int read2543(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int ad=0;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abc;
        CLOCK=0;                                                        //拉低时钟
        AD_CS=0;                                                        //片选
        port=port<<4;                                                        //通道标记位选择在前
        abc=port;                                                        //暂存输入的控制字
        for(i=0;i<4;i++)
        {
                if(D_OUT)                                                //读取AD转换结果
                ad=ad<<1|0x01;
                else
                ad=ad<<1;
                D_IN=(bit)(port&0x80);                        //输入AD控制位
                CLOCK=1;                                                 //产生一个脉冲
                delay1(3);
                CLOCK=0;
                delay1(3);
                port=port<<1;
        }
        for(i=0;i<8;i++)
        {
                if(D_OUT)                                                //读取AD转换结果
                ad=ad<<1|0x01;
                else
                ad=ad<<1;
                D_IN=(bit)(port&0x80);                        //输入AD控制位
                CLOCK=1;                                                 //产生一个脉冲
                delay1(3);
                CLOCK=0;
                delay1(3);
                port=port<<1;
        }
        AD_CS=1;
        delay(100);
        return(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