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关于时钟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看时钟发生器,我是新手,看的是ADI公司的AD9517,文档介绍说时钟发生器,可以采用外部VCO输入,我想问下,这个外部VCO输入是不是通过CLK管脚输入的。

还有就是PLL的1路差分或2路单端基准输入基准监控功能,有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时钟发生器的串行控制端口输入的数据是不是配置寄存器的?

我刚入门的菜鸟,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下了。

网友A:
直接看ADI的DATASHEET即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ADI的DATASHEET即可哦

看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能把PDF传上来,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PDF传上来,我帮你看一下

先谢谢你了,不过这个PDF挺长的,要80页。
你要是有时间就瞅两眼吧,没时间也无所谓。
毕竟80页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网友:
瞄了两眼:回答开始和结束的两个问题

这个VCO的来源可以是外部VCO直接输入也可是CLK分频输入;

具体选择那个看你通过数字接口怎样配置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