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PGA面试题目

楼主:
用Verilog/VHDL实现一个clock generator 。要求如下:

a
、实现2分频和4分频

b
、使两个输出时钟的skew尽可能小

c
、受外部噪声影响后,该电路功能可以自行恢复

网友:
外部噪声干扰后,电路可以自动恢复,这个怎么搞,值得研究

网友:
等高手,我只会基本的分频器。

网友:
 “噪声自行恢复”的说法颇费解,莫非指的是PLL的LOCK掉了之后自动复位?

网友:
刚学FPGA 看不懂

网友:
抗噪声就是不挂死的意思。噪声没有了,代码可以恢复工作。

网友:
 俺搅得,如果只做简单的2分频或4分频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抗噪声问题。用到PLL之类的IP时才有可能挂掉,这时最好配备能重新复位救活它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