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初学者 的程序 日记(每天更新)

楼主:
1. 51单片机 P2.5 I/O口上的LED灯一闪一闪: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2^5;

void delay ()
 {
  unsigned int a;
   a=50000;
   while (a--);
 }

void main (main)
{
  void delay();
  for(;;)
   {
   led0=0;
   delay();
   led0=1;
   delay ();
   }
}

有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
按1下P3.7口上的开关,灯闪5次: DO......WHILE 写法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 ();
sbit led0=P2^5;
sbit sw0=P3^7;

void main (main)
{
    unsigned char t;

     while(1)
   {
    t=0;
      if (sw0==0)
    {
          do
    {
            led0=0;
            delay();
            led0=1;
            delay ();
            t++;
    }
         while (t<5);
    }
   }
 }

void delay ()
 {
  unsigned int a;
   a=50000;
   while (a--);
 }

网友:
赞一个  希望这个帖可以记录下楼主的成长经历

网友:
按P3.5   P3.6 上开关,数码管+-1:

用DO   WHILE去抖动。

#include <reg51.h>
code unsigned char sz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
sbit P10=P1^0;
sbit sw0=P3^5;
sbit sw1=P3^6;

void main ()
{
     char mun=0;
     P10=0;
     while(1)
   {
     if (sw0==0)
          {
      delay();
     if (sw0==0)
        {
           do
             {
        while (sw0==0);
          delay();
                      }
                      while (sw0==0);
        mun--;
        if (mun<0) mun=0x09;
        P0=sz [mun];
      }
      }
      if (sw1==0)
           {
           delay();
           if(sw1==0)
             {
                 do
                {
                while(sw1==0);
                 delay();
               }
              while (sw1==0);
               mun++;
              if (mun>0x09) mun=0;
              P0=sz [mun];
                    }
               }
     }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i=10000;
  while(i--);
}

网友:
从零开始期待讲得详细点

网友:
我也在学51,顶楼主

网友:
肿么后面没有了

网友:
主程序 + 两个外部中断

#include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code unsigned char sz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led0=P2^7;
sbit led1=P2^1;
sbit P10=P1^0;

void main ()
{
char num;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while(1)
{
     P10=0;
     for (num=0;num<9;num++)
     {
        P0=sz[num];
        delay(50000);
     }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i=t;
   while (i--);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led0=0;
        delay(50000);
        led0=1;
        delay(50000);
        led0=0;
        delay(50000);
        led0=1;
        delay(50000);
        led0=0;
        delay(50000);
        led0=1;
        delay(50000);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led1=0;
        delay(50000);
        led1=1;
        delay(50000);
        led1=0;
        delay(50000);
        led1=1;
        delay(50000);

}

网友:
1K方波

#include

sbit bz=P1^5;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T0=1;
  TR0=1;
  EA=1;

   while(1)
   {

   }

}

void t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bz=~bz;
}

网友:
楼主我也在学51单片机,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先MARK下再说 ~~~ 楼主好人 希望能分享出更多的新的和初学者能更好地交流  刚开始学 不知道以后的前景怎么走 看些资料 ~~~~~  能分享下心得体会   哈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给个别语句以注释 这样更方便大家学习  谢谢 啊  ~~~

网友:
诶  我也在学诶

网友:
过几天搞个QQ群,有兴趣的可以加入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 欢迎啊 ~~~~

网友:
QQ群:19934657  开心一点点  (51交流)

希望有兴趣的可以加入,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include <51交流.h>

void init()// 本群说明
{
   1. 初学者可进.也可以不进.
   2.中高手有愿意指导小辈的也可进也可不进.
   3.男女不限,学历不限,3围不限.
    工作第一,交友交流第二.
    附带可以咨询(工作忙的时候要等晚上或是空了再解答):
    1. PROTEL99SE 软件的操作
   2.SOLIDWORKS 2010 3维设计软件的操作
     QQ群: 19934657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 (you==0)//不进,不喜欢交流,不指导
    {
           _nop_;
         }
       else
        {
        http://shop36269702.taobao.com/
         }
       if (you==1)//进,喜欢交流,指导
    {
          just do it;
          }
    }

}

以上程序说明:
                   不进,白搭了,那么去逛逛超市,吹吹空调:  http://shop36269702.taobao.com/

                     进了,交流为主.

                      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