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系列 BOOTLOADER 纠结(用的IAR 调试)

楼主:
下载bootloader文件,其包含的子文件如下图所示

blink.icf    作为配置文件 建立了一个工程文件

且定义了  bl_config.h 文件如下所示

#define  FLASH_PAGE_SIZE    1024

 #define  VTABLE_START_ADDRESS  0x20000000

//*****************************************************************************

//定义运行bootloader时系统的晶振频率

//*****************************************************************************

#define CRYSTAL_FREQ            6000000

//*****************************************************************************

//设置运行Bootloader时,LDO电压为2.75V

//*****************************************************************************

#define BOOST_LDO_VOLTAGE

//*****************************************************************************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它必须是1024字节的整数倍,由于以太网升级Bootloader

//大约4.7K,不超过5K,所以这里定义的用户起始地址在0x1400

//*****************************************************************************

#define APP_START_ADDRESS       0x00001400

//*****************************************************************************

//定义bootloader堆栈大小

//*****************************************************************************

#define STACK_SIZE              48

//*****************************************************************************

//定义接受数据缓冲区大小

//*****************************************************************************

#define BUFFER_SIZE             20

//*****************************************************************************

//使能管教判断是否运行bootloader进行升级,否则直接运行客户程序

//*****************************************************************************

#define ENABLE_UPDATE_CHECK

//*****************************************************************************

//使能对应的GPIO模块

//*****************************************************************************

#define FORCED_UPDATE_PERIPH    SYSCTL_RCGC2_GPIOB

//*****************************************************************************

//定义所使用的GOIO的基地址

//*****************************************************************************

#define FORCED_UPDATE_PORT      GPIO_PORTB_BASE

//*****************************************************************************

//定义管脚位

//*****************************************************************************

#define FORCED_UPDATE_PIN       4

//*****************************************************************************

//若要使管脚低电平运行bootloader,则设置为0,高电平运行bootloader则设置为1

//*****************************************************************************

#define FORCED_UPDATE_POLARITY  0

//*****************************************************************************

//使能以太网升级检测

//*****************************************************************************

#define ENET_ENABLE_UPDATE

//*****************************************************************************

//使能LED指示灯

//*****************************************************************************

#define ENET_ENABLE_LEDS

#define ENET_MAC_ADDR0          0x00

#define ENET_MAC_ADDR1          0x00

#define ENET_MAC_ADDR2          0x00

#define ENET_MAC_ADDR3          0x00

#define ENET_MAC_ADDR4          0x00

#define ENET_MAC_ADDR5          0x00

//*****************************************************************************

//设置升级服务器名

//*****************************************************************************

#define ENET_BOOTP_SERVER       "stellaris"

 但最后编译一直出现如下错误,是不是main 函数要字节写啊,这里面只是提供了函数库???

网友:
这个应该是 IAR 配置的问题,不是 Bootloader 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想实现什么?没太看懂,您的startup文件应该有问题。可以参考stellarisware里boards/dk-lm3s9b96/boot_serial和boot_dem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