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Robot】——【DIY机器人】经验分享

楼主:
这里的“PVC-Robot”,可以代表着“低成本、易实现”的机器人DIY活动。

计划从零开始介绍如何DIY机器人,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能对那些想要入门或者刚入门的朋友有所帮助。

具体的资料见博客:pvc_robot.blog.163.com

PVC-Robot【0号】暴走的臭虫·振动机器人

PVC-Robot【1号】疯狂的小强·避障机器人

PVC-Robot【2号】晒太阳的蚊子·太阳能动力机器人

PVC-Robot【3号】光能小车·太阳能滑行机器人

PVC-Robot【4号】光能风车·太阳能转动机器人

PVC-Robot【5号】光能陀螺·太阳能卫星机器人

PVC-Robot【6号】光能比目鱼·太阳能翻跟斗机器人

我的博客:pvc_robot.blog.163.com

网友:
PVC-Robot【7号】疯狂小强二代·避障小车

网友:
PVC-Robot【8号】逐日知了·太阳能追光小车

  本项目是在PVC-Robot A型基础平台BEAM小车的基础上开发的第二个机器人项目,其通过安装两套太阳能引擎,组成了一台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小车。而这个太阳能小车所使用的太阳能引擎的核心,其实就是PVC-Robot 2号到6号太阳能机器人所使用的“太阳能脉动充放电控制电路”,只不过说本项目机器人是双轮驱动的所以采用了两组这样的电路系统。由于本项目的太阳能引擎在安装布局上做了一些设计,可以实现一个基本的追光功能——即可以自动顺着太阳的方向前进,并且在外型上本机器人看起来像一个知了(蝉),所以给本项目机器人起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逐日知了”。

PVC-Robot【9号】忐忑者·自平衡双轮小车

  前面的机器人项目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占多数,玩的话要么是大白天还要等出太阳,要么还要自己点个大灯泡,现在我们换种类型调剂一下,做一个特别一点的机器人——自平衡双轮小车。本项目只有一个简单的电学电路,依靠一个简易的反馈机构,却实现了被称之为高技术难度的自平衡小车。

PVC-Robot【10号】蹒跚者·双臂太阳能比目鱼

   本次的项目有点老生常谈,控制电路继续采用之前那个经典的太阳能脉动充放电控制电路,机械结构则是6号翻跟斗比目鱼的升级版,由6号的一个摇臂变成了两个摇臂,相应的控制电路也变成了两组,即:双臂太阳能比目鱼机器人,这也算是对已有的东西尽可能发挥到极致——物尽其用吧。

网友:
  在控制系统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计划接下来的几个项目都还是在机械结构上下功夫,而且更侧重于模仿生物界中动物的行为模式,即“仿生机器人”。虽然我们入门阶段的机器人都以BEAM也就是简单的仿生机器人为主,但是比起前面介绍的各项目机器人,接下来的仿生运动机器人在运动方式上更是与动物相似和接近。

PVC-Robot【11号】机械猩猩·翻筋斗机器人

  这里首先介绍的是一个翻筋斗机器人,由于无论从外形上(上肢长下肢短),还是从翻筋斗的行为来看,都很像一只大猩猩,所以定名为“机械猩猩”。

PVC-Robot【12号】索道游者·吊绳攀爬机器人
   作为仿生运动机器人的第二个项目,这里介绍的是被称为“索道游者”的吊绳攀爬机器人,其主要是模仿灵长类动物在吊绳攀爬时的运动方式,比如猴子又或是我们人类,攀爬在树枝上或者是吊在绳索上,是依靠双手攀住树枝或者绳索,然后通过双臂交替向前抓握来实现移动的。本项目机器人的造型本来应该是个攀绳的小人,但为了简单起见省略了如脑袋、双脚等没有实际用途的部分,看起来倒更像是一只有着两个大爪子的虫子,呵呵。

PVC-Robot【13号】探路者·双足行走机器人
  本项目是一个仿生双足行走机器人,其控制电路非常简单的,这里介绍的重点在于能够实现模拟人形双足行走的机械传动机构。本项目机器人只有一对大脚丫而没有手臂,关注科幻看过动画片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造型有点像机甲机器人中的侦察兵,由此起个名字叫“探路者”。不过机器人侦察兵是灵活、跑得快,本项目机器人走起路来却是小心翼翼、摇摇晃晃的,同样是侦察探路,本项目机器人其实是在沼泽水洼地里探路,一不小心踩到一个水坑里去了,哈哈。

PVC-Robot【15号】机械昆虫·六足爬行机器人
  本次项目介绍的是一个六足机械昆虫,即模仿有六只脚的昆虫进行爬行运动的机器人。本项目机器人的控制电路还是那传统的PVCBOT二宝——简单电池供电电路+太阳能脉动充放电控制电路,每个电路各对应一个版本型号。而本项目介绍的重点则是在机械结构的设计及其行走步态的控制上。

PVC-Robot【16号】忙碌者·机械爬虫机器人

    本项目也属于仿生类的机器人,是模仿虫子爬行的机器人。与前面几个主要依赖特定的机械结构来实现仿生运动的机器人不同,本项目机器人借助的是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的设计——通过巧妙的结构动态切换电路的电流方向,以控制驱动器来回改变状态来实现模仿虫子的爬行过程。为确保效果,本项目机器人采用了体积小且电量足的微型锂电池作为电源,爬行起来还颇有一点风风火火的感觉,所以再起个名字叫“忙碌者”。

我的博客:pvc_robot.blog.163.com

网友:
不错,你这是搞销售吗

网友:
低成本、易实现
支持。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为了销售,经验分享为主:教程内容完全公开,所需的器材都可以自己找

所谓套件只是为了一些条件受限的人提供方便,其实一般人都可以自己很容易找到所需的材料。

网友:
都有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写东西就是为了分享

网友:
赞一个,有创意。

网友:
玩玩太阳能也不错!!!

网友:
真是强悍,哈哈,顶起来

网友:
简单的小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