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安装modelsim-altera6.6d 发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
估计是不支持中文造成的,问题描述如下:安装后自动生成的桌面快捷方式打开modelsim后 如果你想关闭会出现个错误 can't read "map(桌)":                             关闭不了          只能用进程管理器关闭 ,起初想是否破解不规范,检查一遍没错,最后从错误信息猜测是不支持中文造成,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打开或者开始菜单打开都没这问题,然后删除了桌面安装时自动生成的,然后从安装目录下发送一个快捷方式到桌面就,竟然没问题,诡异啊

网友:
呵呵,能用了就行,一开始它不适应,
这个版本有点低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elsim 6.6d是最新的版本了  对应的是quartus ii 11.0

网友:
6.6还低呀

网友:
就是问题解决了把

网友:
俺用modelsim 6.5d,
好多人在用。
稳定些。

网友:
仔细看一下,
modelsim-altera6.6d
有这个版本吗?
那也有
modelsim-xlinx 6.6d了。

网友:
电子工程师就是在问题中成长哈哈哈

网友:
在Quartus 的设置中还真发展的
modelsim-altera6.6d 版本,
看来我了解的还是太少,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初遇到了,没有想lz那么厉害,搞定,以为没有破解好,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换了modelsim se10.0b了。
一个问题,怎么让modelsim se和modelsim ae同时存在?我只要两个都装了,就一定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
我也是按照楼主的方法做的,真是诡异!!!!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桌面上还会生成一个transcript文件对不对?我把layout---configure---save window layout by current  working direction前的勾去掉,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谢谢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本是哪种的?

网友:
我用6.6a很好呀 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