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3的GPIO_BSRR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
最近刚刚接触m3处理器,看到它的GPIO寄存器时,发现看到的好多资料上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

“STM32的每个GPIO端口都有两个特别的寄存器,GPIOx_BSRRGPIOx_BRR寄存器,通过这两个寄存器可以直接对对应的GPIOx端口置'1'或置'0'

GPIOx_BSRR的高16位中每一位对应端口x的每个位,对高16位中的某位置'1'则端口x的对应位被清'0';寄存器中的位置'0',则对它对应的位不起作用。

GPIOx_BSRR的低16位中每一位也对应端口x的每个位,对低16位中的某位置'1'则它对应的端口位被置'1'寄存器中的位置'0',则对它对应的端口不起作用。

假如你想在一个操作中对GPIOE的位7'1',位6'0',则使用BSRR非常方便:GPIOE->BSRR = 0x4080”

既然BSRR高16位是复位,低16位是置位,那么为什么如上所述,复位第6位的时候不是用高16位中的第6位,而是用的低16位的高8位呢??

我的理解是应该把0X4080 改为0X0040 0080,才能实现位6复位,位7置位。。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有知道的帮我解答。。。

网友:
在线等啊,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等了一天没有给回的。。。自己跑实验室去找到板子试了试,得出结果是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BSRR是32位的,高16位用于复位,低16位用于置位。所以如果想要“GPIOE的位7'1',位6'0'”则要GPIOE->BSRR = 0x4000 0080,而不是GPIOE->BSRR = 0x4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