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串口接收的数据想要存储到一个64k外部数据存储器里面怎么做

楼主:
我从串口上接受数据 但是怎么把数据存储到外部存储器里面  我用的是  at89c51  存储器是HM62256  c程序不会写了 有谁能帮帮我

网友:
先去下载62256的器件手册,务必仔细阅读理解,62256是并口RAM,挂在51的外部总线上,电路可见任何51器件手册或教材等,用外部存储器读写指令操作。编程时,从串口接收寄存器中直接写外部存储器即可,同时开个16位的地址寄存器,初始值从0开始,写一个数据后累加1,作为下一个写入地址。

网友:
谢谢 我看了一些资料 不过c语言编程的几乎没有 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你有qq吗 我可以加你吗  我的qq是149882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