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51单片机的交通灯c程序在pic16f877单片机上仿真?

楼主:
求高手给与指点!!

网友:
程序需要移植,

网友:
需要对硬件相关的部分作修改,

网友:
程序需要移植   对应端口定义改成PIC的定义方式,头文件  改

网友:
对应端口定义改成PIC的定义方式, 请问如何改如中断,捕捉,定时。谢了!

网友:
很简单,要根据寄存器的设置进行初始化,你若还有问题,把它放在上面我帮你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