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51单片机做个简单的变频器吗?

楼主:
我们厂里经常会测一些电机,每次都是用控制板+变频器+线材

东西一大堆,还麻烦,所以我就想自己用51单片机DIY一个简易的变频器,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用一个I/O中的六个分别控制6个IGBT

分别用P1.0--P1.5通过PC817到1.0--1.5控制6个IGBT

电流顺序为:

1.0-1.3

1.0-1.5

1.2-1.5

1.2-1.1

1.4-1.1

1.4-1.3

................

................

如此循环

用单片机去调节第次导通时间和中间间隔时间

另外用一个I/O口做显示档位,一个接开关控制每次档位

可当我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不知道我要写多少时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产品是20-60HZ的.这个低频要多高的载频,又是如何用高频来控制低频的呢?

是用PWM吗?如果简单点怎么做,只要能测电机(长时间运转)就好了,

网友:
怎么会没有人回答呢?是这个不可行吗?

网友:
用PWM也行哦

网友:
我做了几张信号波形图,可我现在不知道中间要不要一个停止时间,让MOS管恢复,如果要,那要多长时间?我这个波形是理论最大输出!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看不到,请下载到本地在上传!

网友:
假设变频器V,U,W三条相线分别接A,B,C.

 那一个周期内电流的方向就为:

A→B      P0.0  P0.3    输出高电平

A→C      P0.0  P0.5    输出高电平

B→C      P0.2  P0.5    输出高电平

B→A      P0.2  P0.1    输出高电平

C→A     P0.4  P0.1     输出高电平

C→B     P0.4   P0.3   输出高电平

这是理论周期.  用PWM要多少个机械周期才能输出一个20HZ的周期信号?

网友:


网友:
变频器是一个什么思路的东西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