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移动电源

楼主:
换手机了,这个电池不经用啊,于是想做个移动电源出来。

现在手机充电几乎都可以用USB口充电,于是就设计成USB口形式,电池选用三洋的2600毫安锂电池(笔记本电芯就这电池,超强,网上几十块钱吧),3.7V的电压,充电电压为4.2V。

首先是DCDC放电电路,将3.7V设计成5V输出,目前用的手机和P3等电子产品都是5V充电(产品内部再降压充电的),这里用到到了TPS61032,有datasheet可以参考,不过都是英文的,慢慢看,就不详述了,不过里面的电路只能参考而已,不能照着做,不然会烧芯片的,特别是内部mos管,有疑问可以相互讨论。

充电电路直接用了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TP4057,国内的,很多人都说挺好用的,这个的datasheet是相当详细了,中文的,没问题,电路图也比较完整。

下面上图:

网友A:
第一次这样发帖,不知道怎样才能直接在网页上显示图片,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还请谅解

网友:
再补充点,放电部分设计的是3V截止电压。关于充电部分,用手机充电器5V左右输出就行,芯片会输出4.2V稳定电压,设计的是最大500mA电流充电,充电时,先用十分之一电流预充电,然后恒流充电充到4.2V然后恒压涓流充电,充到十分之一电流截止,认为充电完成。

网友:
现在还在画封装,争取尽快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这样发帖,不知道怎样才能直接在网页上显示图片,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还请谅解

在网页上显示图片的方式是:

将图片以附件形式上传  要放在什么位置 就将鼠标光标放在什么位置 然后点击插入图片 即可

楼主下次可以试试

已经将图片插入到帖子中了

网友:
确实现在智能机的电池太不经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用的TP4057 是我们厂研发设计的

产品性价比 非常高 很受工程师们的欢迎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联系1695297533 曹R

我们共同解决

网友:
谢谢LZ分享,我也有同感,LZ自己实现了,自己也应该向LZ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