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放大倍数

楼主:
看了晶体管电路设计里有这么一节

为什么共基极放大电路 这里直接是RC/RE呢

我翻查了大学时候的笔记和《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里面都是Av= beta*RC//RL / rbe

感觉《晶体管电路设计》里 共射级 共集电极 共基极 三种电路介绍放大倍数时都与课堂上讲的不太一样。

课堂上无一例外的都包含了beta和rbe  而这本书里基本就是用电路中的电阻决定了

有点不解

请赐教

网友:
 严格说,共基放大计算式也是带β的,只不过β值一般很大,而Ic/Ie=β/(β+1)≒1,估算时就省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共基极 老师讲的是电流放大倍数小 电压放大倍数很大 这里的也不大队把

网友:
 Rc//Rl是对的,顶楼图没画Rl,大概说的是Rl开路的情况吧。
 由于串入了发射极电阻使得电路在深度负反馈作用下。处于放大区的三极管满足如下两条:
 1.Ie=Ic+Ib
 2.Ic=β×Ib
即:Ic/Ie=β/(β+1)≒1,或者说Ic≒Ie。在这种情况下的交流电路就有了 Vc/Ve=IcRc/(IeRe)≒Rc/Re。

网友:
结论背后的推导假设

得出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RC/RE必须基于以下两点:
1、三极管电流增益100以上;
2、输入信号源的内阻远小于RE;
3、输出端的负载远大于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