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重发数据

楼主:
小弟在用can通信和pc通信时,dsp计数只发10000条数据,但是can卡收到10010条,后面发现有重复的数据,及dsp重发了,请问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谢谢大家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发送端没有收到应答信号,重发了数据,接收端成功接收数据也作出了应答。
如果加隔离需要检查隔离电路的延迟,配置采样点时作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