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TA的应用

楼主:
我刚学,弄的一个程序,波形出不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请大侠指教用TA采用ACLK=32768HZ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TACTL|=TASSEL1+TAIE+TACLR;
  P5DIR|=BIT1;
  TACTL|=MC1;
  _EINT();
  for(;;)
  {
    LPM0;
    _NOP();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0:P5OUT^=BIT1;
         break;
  }

}

网友:
我查了datasheet,发现你的程序里的问题是,CCRx没有赋初值,你用TAIV,则要给CCR1,2赋值,并且在中断处理程序中,选中响应的taiv的值,做处理。其中当TAIV为2时,对应TACCR1,4为CCR2。0对应没有中断产生。你可以给ccr1赋值,并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对Taiv为2时,端口输出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中断中的case:0应该是case:10,我打错了;我后来查了书,因为我选的是连续计数模式,而且我的程序就是用中断不断取反端口输出来输出方波的,所以没用到ccrX,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恩~我也是初学者,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