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中MAIN函数调用带返回值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关于IAR中MAIN函数调用带返回值函数的问题
求助:当我编写的带返回值的函数在MAIN函数中调用时,在MAIN中定义的变量一直警告说该变量没有被使用是怎么的呢?
比如:
char u()
{
char a;
……
return(a);
}
……
void main()
{
char value=0;
……
value=u();
……
}
编译后提示U被定义但是从没有被使用~谢谢各位大虾~~
void
,
return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明明定义的变量,并且有过操作,但IAR也会报跟楼主一样的错,我解决的方式是检查了其他部分的程序,可能编译存在问题。还有,除了5438的头文件,有没有包含其他头文件,你在调用别的头文件的程序时,可能会发生上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