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DK-LM3S9B96在KEIL不能仿真,但能下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KEIL用V3和V4,都是一样,只能下载不能仿真。
仿真时,会提示xxx.axf不能加载。
另外,工程是用开发板自带的例程。

手上还有一个LM3S8962 EVKIT,在KEIL里面又可以下载,又可以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用V3和V4,都是一样,只能下载不能仿真。仿真时,会提示xxx.axf不能加载。另外,工程是用开发板自带的例程。手上还有一个LM3S8962 EVKIT,在KEIL里面又可以下载,又可以仿真的

 羡慕+嫉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嫉妒

这不是炫耀贴。。。谢谢

网友B:
是自己建的工程吗?自己建的工程要在工程配置的user选型更改yixi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建的工程吗?自己建的工程要在工程配置的user选型更改yixia!

无论自己建的,还是StellarisWare都一样,可以下载不能DE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使用最新的keil 4.2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最新的keil 4.21版本。

我用的已经是非常新,4.2的

另外在CCS4.3也可以,就是RVMDK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已经是非常新,4.2的另外在CCS4.3也可以,就是RVMDK不行

那就是软件设置问题了,我现在用着MDK4.21,不过没有9B96可用,所以不能亲自测试了。楼主多鼓捣一下吧。

网友:
能把9B96的例程给我一份吗,GPIO 的就可以,谢谢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网友:
我有个LM3S8962 EKK碰到过。在utilities选项中设置后解决了。

网友:
也这样做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改成最新的4.2就好了

网友:
真的可能是keil和芯片的配合问题
建议用4.21吧
前一周在捣鼓9B90时用keil4.20就出现过问题,用ULINK不能下载,之后更新为keil4.21就能正常了

网友:
Kel说了:

Simulation for this device is provided by the default peripheral simulation driver.

Complete peripheral simulation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网友:
缺一个   C:\Keil\ARM\BIN\lmidk-agdi.dll 去官网下一个补丁 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Keil官网?我怎么找不到下补丁的地方?请问在哪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TI 官网上看到有,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楼上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lmidk-agdi.dll 这个东东是在TI官网上吗?具体在什么地方?我没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16楼正解 ti专家给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