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路 跪求SRAM时序的VHDL代码及SRAM的读写时序介绍资料

楼主:
跪求SRAM时序的VHDL代码及SRAM的读写时序介绍资料

网友:
如果可以等待,可以慢慢等!

后面我会开发相关程序的!

网友:
 多谢楼主关爱,试验的代码也可以啊,刚刚开始用SRAM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都是verilog hdl,语法比较灵活,我现在还是在使用VHDL。略加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
SRAM 非常好控制的.

建议你用状态机, 按照时序图,

读: 第一步: 先准备好地址,

     第二步: 片选选中

     第三步: 给读信号

     第四步: DELAY

     第5步:  取数据

     第六步: 结束

网友:
:谢谢版主建议我现在就来试试,呵呵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sram 同时读写时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AM 非常好控制的.

建议你用状态机, 按照时序图,

读: 第一步: 先准备好地址,
 &n ...